液晶维修大神来看下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7-06-18):
大神看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换过吗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屏线问题,橡皮神器用上就好了

网友:
可以清理一下屏线,,,。。

网友:
有一对信号不良  就是这样的   以前遇到高分屏用普屏的驱动也会这样  就是数据少一对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到底是屏幕问题还是驱动板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最好是换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橡皮擦屏线,如果还是一样换屏线

网友:
屏线擦过也换了根结果是一样的,今天找了个通用板点了下显示是正常的,驱动板已经定了,感谢大家

网友:
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线和驱动板坏了,屏坏的少

网友:
简单的屏线 驱动板先排除

网友:
屏线应该重新连一下

网友:
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屏是好的  检查排线 信号板等等吧

网友:
换下屏线或洗下接口

网友:
酒精或橡皮擦拭接口  不行更换屏线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清洗一下座子,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查测下信号正常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挂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很明显是屏线问题,橡皮神器用上就好了

网友:
怀疑屏的问题的话一般是先用通用驱动板先点一下屏,不要误杀了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屏坏,感觉是信号没有完整的到屏上,检查下吧

网友:
这个程序不对也是这样的问题,之前有一个一体机,换了不是原装型号一样的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试试,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一次 我那个驱动主控芯片被蟑螂屎尿给腐蚀了 后换了驱动板号了

网友(2017-07-27):
跟我的看起来是一样的 学一下一下大神们怎么维修

网友:
屏线后面用锡箔纸贴一层再插进去试下

网友:
我也有几台这种的机器,通用板点不亮LED屏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线和驱动板坏了,不是屏坏。

网友:
估计屏没有坏,屏线问题多。驱动版也会这样。你一个个排除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可能是驱动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用酒精清一下屏线的两头看看,应该石屏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