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7-06-18):
显示器维修大神来看看,这情况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模组坏了

网友:
可以维修的

网友:
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买个显示器直接秒杀

网友:
应该液晶屏的问题,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屏幕问题,如果是屏幕问题不好修

网友:
很特别的故障,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学习维修显示器

网友:
像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我也碰到过一台

网友:
屏逻辑电路坏

网友:
没修过 v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解决了,换个显示器OK

网友:
菜单正常,就先查驱动板,芯片的供电等查一下,最好弄个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了,继续努力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分辨率,试试看,不行就用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建议换个驱动板试试 不行就放弃

网友:
确定是屏幕坏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还是一样的话 ,考虑屏幕背光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