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进系统掉电重启 板号NM-A273

楼主(2017-06-18):
联想G50-70进系统掉电重启 板号NM-A273,本来是开不机不显示的拆机后发现这个明显烧坏了,换后可以显示了,但是进系统就反复掉电重启,重启也换过了  连硬盘都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刚拿过来不显示时电流为0.23左右,,在线等。。。

网友:
换个CPU试试应该

网友:
一加载显卡估计就不行了,换个U试试,g50应该是集成的,U肯定内部有问题了

网友:
加载独显的时候掉电,看看独显供电正常不。实在不行试试屏蔽独显,用集显。

网友A:
好了 ,原来是有一条内存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 ,原来是有一条内存不行了

内存条坏了啥情况都有,还会有这种症状

网友:
楼主遇到的是内存,我遇到的是1.5V和1.35V内存用在一起,死活坐不上系统,随便用任何一个都可以。

网友:
居然是内存的问题,我还以为是供电不良呢

网友:
还CPU吧,或者CPU集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