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7-06-18):
h61m-ds2开机没反应,开机脚有3.3V 短接绿线强制开机,不出内存电压。摸Q66微烫,桥很汤。桥坏了吗

网友A:
不强开,插ATX排插的时候,手摸摸桥核心是否有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强开,插ATX排插的时候,手摸摸桥核心是否有温度。

不强开,开机脚开不了。it8278106 3.3V 有,1033.3V有102没有

网友:
先打值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强开,开机脚开不了。it8278106 3.3V 有,1033.3V有102没有

你说的这些毫无用处,不开机的板子,首先查待机条件,如果都正常的就测一遍开机电路。另外确保桥不能待机的时候就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