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 6402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7-06-18):
AO 6402用什么代换

网友A:
这是一个双二极管ic?直接自己拼二个二极管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双二极管ic?直接自己拼二个二极管可以不?

你看错了
这个是场效应管的符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
这个是场效应管的符号

确实是我错了,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我错了,谢谢指点

正常的,看你的签名“西数硬盘专修”,你可能更侧重软件层面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看你的签名“西数硬盘专修”,你可能更侧重软件层面的维修。

是的,自己写的脚本来修...可以说是简单的小程序吧...

网友:
这个mos管,笔记本料板上拆吧!!只要是6脚单n管就行!很多的

网友:
N管料板上大把

网友:
的确是的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双二极管ic?直接自己拼二个二极管可以不?

是个场管,不是双二极管,,,

网友:
可以从料板上找个6脚的场效应管就可以,分清p沟道和n沟道别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双二极管ic?直接自己拼二个二极管可以不?

6脚的N沟道MOS管吧

网友:
找6脚的N管换上就行   8脚的也可以试着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