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新圆梦H505 D3LY-LT V1.3不触发

楼主(2017-06-18):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新圆梦H505  D3LY-LT V1.3的主机,故障不触发。多次上电后会有几率触发一次并显示主板信息,但是会在一二十秒后掉电。这个板子在论坛搜了下,只有一个BIOS的帖子,特发此贴,共同交流学习。同时也希望攒点积分。整个过程很有意思,没有精彩的分析,就是在不经意思间发现了一个小问题而成功修复。

拆机查看,外观正常,虽然是同行送的,但是没有动过手,板号,D3LY-LT V1.3

上电测试,电流在1-20几毫安之间不停变化,有时上电会定在33毫安,若电流不跳变在33是可以触发的,但是几率很小。若电流在跳变状态则开机针没有3.3V。换了ITE的IT8775E芯片,触发第一次正常,后面就不触发了。

看来故障不在这,这时拿起主板距离近仔细观看,此时还在上电状态。看着看着,“哒,哒,哒”好像听到了一点点声音,把耳朵靠近主板仔细听了下,真的有声音。哪个元件能发声音,如果是电感坏了据说会有可能出现啸叫,但在我测量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啊,再仔细听了听,原来是这个小家伙在叫,不过它能叫还真有可能。

没看错,就是它,这个小家伙出问题了,当有几率触发时,这个晶振是没有声音的,当不出3.3时,这个有异响。
主板上是25 OF 3E,更换了个25 OF 4C。
当我把这个晶振拆掉时上电听了好几次,没有声音了。果断换掉,这个东西料板上多的是。
维修完成,经多次测试开机正常,也不掉电,完美修复。
附上正常开机图。

网友:
先自己来抢占一个沙发

网友:
只能说匪夷所思   但发帖用心  认真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不把BIOS发一下?

网友:
细心能解决一定问题

网友:
听声音大法好嘿嘿

网友:
厉害 这个故障不仔细的 应该修不好

网友:
听声音辨别故障,真够细心的!

网友:
BIOS在论坛里有一个,你一搜就有一个帖子,就是这个板号的BIOS

网友A:
是哪一个晶振出了问题,我想确定

网友:
LZ听音大法厉害,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一个晶振出了问题,我想确定

图上很清楚啊,你看图

网友:
这是桥的25M?

网友:
晶振? 坏的好少吧? 我是从来都没换好过

网友:
是的,桥和CPU之间的25M晶振,是给桥提供频率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晶振坏的

网友:
晶振会叫么,,厉害没碰到过呢

网友B:
记得这个板不触发,有个通病,好像是1.8V没有,还是多少,反正是短路了,也是CPU那上面的小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板不触发,有个通病,好像是1.8V没有,还是多少,反正是短路了,也是CPU那上面的小电容引起的。

那个不出1.8V的小元件,在论坛里面有,我看到过好几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