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奇怪问题求教,装cpu集显短路

楼主(2017-06-18):
hpg4,板号daor12mb6e0 ,装cpu集显和1.05vvtt短路打值为0,拆下后正常。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换个CPU呢?难道没有换CPU?

网友:
CPU坏,就会这样啊。

网友:
两个可能:
1、CPU坏的
2、这个型号的CPU阻值就是这么低

网友B:
集显供电本来就很低!阻值2-1正常!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换了CPU 要么在把CPU电感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呢?难道没有换CPU?

CPU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本来就很低!阻值2-1正常!

他打植是0啊

网友:
CPU坏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时表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C:
故障是什么啊,,对地这个阻值也算正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障是什么啊,,对地这个阻值也算正常吧,,

电开关电流0.1,装CPU的时候,内存供电和1.05Vvtt电压出不来,不装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E:
多换几个cpu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开关电流0.1,装CPU的时候,内存供电和1.05Vvtt电压出不来,不装的时候一切正常

才0.1啊,,G4也不算是低耗本,,这个电流还没到CPU供电那里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二转换电压没出,,内存供电经转换也要去到CPU的,,好像叫VDD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0.1啊,,G4也不算是低耗本,,这个电流还没到CPU供电那里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二转换电压没出,,内 ...

..不,他在不装CPU的时候1.05VVTT,内存电压打值都是正常的,只要装上,集显和1.05Vvtt就会短路,内存电压也出不来,这个让我不知道改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换几个cpu试试吧

U换了4.5个了,都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cpu坏了啊

网友:
换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