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7-06-18):
一台联想S410的主机,客户拿来时花屏,满屏的小点点,当时就感觉是显卡的问题,于是就订了片显卡。今天显卡到货。上烤箱,再上BGA机,很快就更换完毕,满怀希望的装板上机,在进入系统的那一刻。再次出显了满屏的小点点。跟没换显卡时一个样。把原独显集显驱动卸载了换成官方的驱动时,集显驱动得了,独显驱动安不上。在不安独显驱动的情况下,用集显也是花屏的,只有把集显驱动给禁用了,才能显示正常。板的正反二面4颗显存我加焊了,也没用。显卡是全新的显卡。内存也更换过。难不成是集显?这种是CPU自带的集显。暂时没去动CPU,不知道有谁碰到过这个情况。请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板载cpu啊?

网友A:
对的,板载CPU。intel I5 4200u

网友B:
板载cpu的话,那就好玩了!!!

网友:
那真的就是好玩咯 ,报价先吧  客户不一定愿意搞这个CPU  你的代价也大 风险也大 没有把握 还不如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cpu的话,那就好玩了!!!

是呀,这个风险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板载CPU。intel I5 4200u

也只能这样了。以前都是独显坏,集显没问题,这次碰到这么一个硬茬。

网友A:
大伙都没有加焊过板载CPU 吗???明天跟客户报一下风险。很想加焊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伙都没有加焊过板载CPU 吗???明天跟客户报一下风险。很想加焊一下试试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加焊过,没戏

网友:
是不是一加焊,就可能不工作了?

网友C:
之前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外接也是点点的花,所以排除了屏,本来也想做显卡了,刚好有一个其它的机子在,就换了个CPU发现不花了。提前说明我的CPU是4 代可拆的CPU,所以不存在风险,仅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外接也是点点的花,所以排除了屏,本来也想做显卡了,刚好有一个其它的机子在, ...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因为很少碰到。搞得我还更换了显卡。下次得长个心眼了。确定清楚了再动手。

网友D:
是CPU的问题,直接换板吧

网友E:
Intel的CPU有问题,我之前也是这么走弯路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之前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外接也是点点的花,所以排除了屏,本来也想做显卡了,刚好有一个其它的机子在, ...

还是不搞集显好。省电的事情交给独显多好,独显自己去省电,用电不行么。cpu非得画蛇添足,造成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CPU的问题,直接换板吧

嗯,在跟客户沟通中。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tel的CPU有问题,我之前也是这么走弯路过来的

芯片整合集成度高,出问题的机率还是要大呀。

网友G:
虽然板载CPU坏的比较多  但是大多数坏都是不加电 或者加电不显示 板载CPU引起的花屏还真么见过 个人觉得你可以查一下UT2工作是否正常 而且故障现象有一点比较奇怪 为什么进到桌面之后就出现花屏 有没有安装纯净版的系统 然后安装官方集成显卡的驱动 然后在安装 独立显卡驱动是过呢 曾经遇到过DELL的机子原本偶尔关机客户要求清洁风扇和装系统 结果清完风扇装玩系统之后进系统几分钟就关机 客户当时就不愿意了 后来各种折腾 显卡也加焊了 风扇和散热铜管也换了 都涛声依旧 到最后从官网下载了显卡驱动装了就好了 当时给客户装系统用的是GHOST系统 装完一看驱动都自动驱上了 所以根本没想到是驱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搞集显好。省电的事情交给独显多好,独显自己去省电,用电不行么。cpu非得画蛇添足,造成浪费。

是呀,以前都说集显不容易出问题。现在倒反过来了。

网友:
双显卡真是*脏话*浪费资源
这能省多少电费
净瞎扯蛋    遇到好多CPU坏的了   进不了系统,花屏等,把集显禁用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板载CPU坏的比较多  但是大多数坏都是不加电 或者加电不显示 板载CPU引起的花屏还真么见过 个人觉得你 ...

系统倒是没有重装,客户说是玩游戏玩着玩着就这样花了。有考虑过驱动的原因。官方驱动也试了,一样的情况。之前接触到的花屏,在BIOS或启动界面就花了。这个有点特殊,进入桌面才花。UT2指的是什么?你指CPU集显工作电压吗?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半载CPU 问题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是CPU内部集显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都滤波电容的问题  华硕的遇到过

网友:
本来换显卡就走过一次弯路了,现在还是清理一下思路,先从系统驱动弄起吧,还是把这些百分百排除后在检查主板上面吧,,

网友:
禁用集显使用正常的话,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H:
有换内存试过吗?集显的用的显存就是共享内存。以前有遇到过显示有小的黑色方块换内存好过。

网友:
考虑让客户换主板吧!CPU风险大啊

网友:
CPU板载的就不好搞了

网友:
换U或者商量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换内存试过吗?集显的用的显存就是共享内存。以前有遇到过显示有小的黑色方块换内存好过。

内存有试换过,驱动也用了官方的。问题依旧。

网友:
我约到过cpu问题

网友:
CPU坏,也是花屏的

网友:
以前修470系列,花屏的太多

网友:
这种华硕遇到过    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