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 进水 100毫安定住

楼主(2017-06-18):
一台进水的IPHONE5 原来是有电流跳变的, 连接电脑可以显示滑动解锁。。屏不显示  本来问题应该就是在显示部份。。 看到显示座脚有点腐蚀严重 想找一块料板座子拆下来装上去。。。 装好后就变成触发后电流定住50-100毫安了  有很轻微的摆动。。 忘记给CPU做保护了。。。    请问是不是CPU让我吹爆了。。。 CPU吹爆了我就不想继续修了。。。

网友:
因为CPU屏蔽罩我就没拆。。 想着应该没事的。。 就没做任何保护。。 是不是暂存还是下层的问题?

网友:
掉电? 轻微摆动是暂存么

网友:
300度带罩子吹没关系的

网友:
应该是CPU吹爆了

网友:
可以试着压下CPU  如果不行的话  再从侧面看看有没有爆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