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E V2.05挡20不过内存 上内存62不报警 怎么修?

楼主(2017-06-18):
华硕P8H61M-E V2.05不上内存报警 挡20,上内存62不报警  BIOS刷过,CPU电压1.2V,总线1.06V 桥1.81V 都有,内存三个3.3V都有,就是发现没有集显供电!!! 但不过内存 是不出集显供电的。。。 到这里没有维修思路了。。网查,也有几个人遇到挡62的情况的。也没修好,难道是通病到找不到故障点!?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62感觉还是BIOS问题较多 刷个备份的BIOS  确认CPU有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有些CPU是烧了集成的 我们是拿来修板用的  还是不行就看看有木有小八脚网卡最后在说先不要急着换CUP供电   有没UP6281集成供电。等等

网友B:
62代码属于芯片组初始化错误,外设不正常,I2C总线类基准输出芯片有问题,BIOS有问题,桥有问题等等,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路过  这个问题 不好说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FRAME和LAD0~4波形,一直有下拉波形,你换个IO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难查的,拆了外设不行基本可以不修了

网友:
刷BIOS会开机,但就是烧管子

网友D:
内存上有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感觉还是BIOS问题较多 刷个备份的BIOS  确认CPU有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有些CPU是烧了集成的 我们是拿来修板用 ...

这个板是H61M-E REV2.05 的,但找不到这个板号的,找到的2.03 2.02的 刷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FRAME和LAD0~4波形,一直有下拉波形,你换个IO看看。

手上没有这个8603E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上有没有3.3V。

有的了。这3个电压还是会检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感觉还是BIOS问题较多 刷个备份的BIOS  确认CPU有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有些CPU是烧了集成的 我们是拿来修板用 ...

内存槽间小八脚没有装,CPU供电IC附近的小8脚 拆了 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62代码属于芯片组初始化错误,外设不正常,I2C总线类基准输出芯片有问题,BIOS有问题,桥有问题等等,都会 ...

代码意思大概懂,但不知道是怎么查这些错误!外设拆了,I2C总线一下不知道怎么查。BIOS刷过几个了。桥目前还没敢动。

网友F:
你插显卡试试能用就是CPU供电芯片有哪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意思大概懂,但不知道是怎么查这些错误!外设拆了,I2C总线一下不知道怎么查。BIOS刷过几个了。桥目 ...

反正是挺繁琐的事情,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FRAME和LAD0~4波形,一直有下拉波形,你换个IO看看。

模拟示波器 可以打到这些波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插显卡试试能用就是CPU供电芯片有哪个信号不正常

插显卡 依旧挡62 不显

网友:
不好说,时钟复位正常没?

网友:
此问题你可以插上内存打阻值卡打下阻值,修过类似的问题,是北桥虚焊或者内存与北桥之间的数据线或地址线开路了。诊断卡跑到62,如果62不变那说明主板已经死机了,查CPU ,主板频率,电压的设置等有错否?或换内存和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