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快速维修 SB3100短路

楼主(2017-06-18):
早上刚开门   客户拿来一台19显示器.说早上用的还好好的  下午就不通电了    拆机上维修台   量了一下大电容310   OK     再量5V  12V   没有输出   排除驱动板的问题   电源板拆下来先看有没有电容怀孕   失望了   电路输出是由两个SB二极管输出5V    一个SB输出12V    量了一下12V的SB短路   型号SB3100   料板上找了个SB5100换上通电测试OK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没分了没办法

网友:
原来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问题确实不复杂

网友A:
意思是你又捡到钱了  你们那里多少钱  我好久没接到显示器的了

网友:
19寸现在遇到的很少了

网友:
修过最多是联想的,烧二极管。。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很容易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你又捡到钱了  你们那里多少钱  我好久没接到显示器的了

按这边也几乎没有显示器修啊
估计最低50起步吧

网友:
现在显示器便宜了

网友:
这二管极坏的比较多通常两个坏一个。。

网友:
短路不管笔记本还是液晶  要么很快 要么报废

网友:
这二管极坏的比较多!

网友:
如果是两个二极管并联的,最好测下二极体值,上体值一样的,不然老烧管子

网友:
19 的  确实不多了     为了积分也是拼了

网友:
修好收钱  厉害  我的错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