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红米pro维修资料,,,,

楼主(2017-06-19):
不充电,不充电,充不进,bq24196充电管换了,还是充不进电,拔除充电线,忍让显示正在充电,求助求助

网友A:
检查一个尾插的数据线是否正常,充电芯片的中断、充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国产手机资料少,IC配件也不好找,不好修

网友:
bq24196充电管哪里买的?

网友B:
直接更换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充电芯片看看

更换了还是一样,没图纸,没有思路,mtk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个尾插的数据线是否正常,充电芯片的中断、充电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无从查起,请指点

网友:
红米PRO图纸几乎没怎么见过。

网友C:
一般充电管有问题,充电管的底脚打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充电管有问题,充电管的底脚打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查了充电管资料,现在可以充电,就是很慢,非常慢,一个晚上充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充电管资料,现在可以充电,就是很慢,非常慢,一个晚上充50%

没资料不好办!找找充电转换的电子开关换掉试试,还有充电升压电感。没图要找到不容易。

网友:
小米,,尾擦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