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

楼主(2017-06-19):
DEPSLP这边有3.3v,电阻这边0v,请问正常吗?

网友A:
C163短路  Q72的g极对地短路都可能造成你测试的情况
你可以先拆掉C163再测试下,或者说无电的情况下打下0V这端的对地阻值,都可以

网友B:
R456电阻无穷大(内部断路),C163电容短路,Q72的G极和S级相互击穿,都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对比好板子与图纸,看看R4944这个电阻是否存在。如果存在R4944这个22K电阻,那么就要查查5VSB_CTRL信号来源是否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一没有描述故障现象,二缺乏更多的测试数据
但R456开路的可能性很小,Q72是场效应管,G极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最后折腾的效果是Q72极可能出现某种固定的“损”态状态。

网友:
不正常啊,拆下测阻值

网友C:
不正常!先打一下0V这边的值再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163短路  Q72的g极对地短路都可能造成你测试的情况
你可以先拆掉C163再测试下,或者说无电的情况下打下0V ...

0V这端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c163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56电阻无穷大(内部断路),C163电容短路,Q72的G极和S级相互击穿,都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对比好板子与图 ...

板上R4944这个22K电阻不存在,空着,q72正常,r456测8.2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先打一下0V这边的值再判断

0V这端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V这端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c163无短路

可以暂时拆掉Q72再测试下数据

网友:
R456电阻无穷大了吧!或是焊盘裂纹接触不良。

网友:
不正常呀楼主

网友:
你这样很易被封号的,,属于刷分行为~~小心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