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IPAD 6 解ID锁

楼主(2017-06-19):
IPAD AIR2 IPAD 6 解ID锁的时候,,
请问一下,这个R0507 到底在不在的?  我好像没动R0507,我的板子上不见了R0507...  我只是扣掉了R0505这个电阻。。。  是图纸画错了吗(也没有写NOSTUFF)  到底在不在的这个电阻。。 ?

是不是要换WIFI版的模块。。 我现在的是4G版的。。。 短接R0505。。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换WIFI 呢?  拆硬盘重新写序列号吗?

网友:
我等你回帖结果

网友A:
没有弄过不知道了,我个人认为4G可以改为WIFI版的,把4G阉掉,重写个WIFI版序列号,WIFI模块可以不换,应该可以吧。
要不你换套件,这个完美,不过成本高点!等你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路过 路过

在迅维学的怎么样?大兄弟

网友C:
好的。。 就是越狱打补丁 不用换WIFI也可以是吗?   补丁名字呢?

网友D:
都看不懂
是不拆硬盘解ID   吗?

网友:
学习  这个好像没人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就是越狱打补丁 不用换WIFI也可以是吗?   补丁名字呢?

改wifi板要刷机,新版本怎么越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看不懂
是不拆硬盘解ID   吗?

有的IPAD只要改变电阻 的位置就可以解ID了

网友:
我也想学iPad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看不懂
是不拆硬盘解ID   吗?

不是所有的IPAD都这样。

网友:
我上天接了一台2 3G版的  找人解拆个电阻就好了  200块

网友E:
4G版改WIFI版的,直接改一下版本就行了,就是拆个电阻什么的可以搞定。拆完就成WIFI版本的。不要换WIFI直接改变版本电阻就OK了。如果 是WIFI版本解ID那就要拆硬盘重新写一个无锁的序列号就OK了。不管哪个版本的机器解ID都和WIFI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弄过不知道了,我个人认为4G可以改为WIFI版的,把4G阉掉,重写个WIFI版序列号,WIFI模块可以不换,应该 ...

WIFI序列号怎么重写?  是重写硬盘序列号? 把硬盘拆下来写一个WIFI版的序列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弄过不知道了,我个人认为4G可以改为WIFI版的,把4G阉掉,重写个WIFI版序列号,WIFI模块可以不换,应该 ...

4G改WIFI的直接改版本识别电阻。不用写序列号。直接就解开了 。。。换套件也可以就是把基带部分也一起换掉,但成本太高,动的东西太多。一般没有人这么做。都是直接改一个硬盘序列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理解有问题,4G版改WIFI版的,直接改一下版本就行了,就是拆个电阻什么的可以搞定。拆完就成WIFI版本的 ...

没有吧。。 IPAD AIR2 之前的型号 4G版本的改WIFI 就是扣个电阻搞定。。 AIR2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4G版改WIFI版的,直接改一下版本就行了,就是拆个电阻什么的可以搞定。拆完就成WIFI版本的。不要换WIFI直接 ...

我的意思是不用动WIFI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吧。。 IPAD AIR2 之前的型号 4G版本的改WIFI 就是扣个电阻搞定。。 AIR2好像不行。。

这个还真没试过。感觉应该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