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P45不上电简修一例

楼主(2017-06-19):
接修同行一片V星B75MA-P45。据同行口述,板子是以前回收来点亮一次后就一直放静电袋里装存,前几天打算拿出来给人装二手主机的时候,意外发现板子突然就不上电。本以为是CMOS电池没电,换个全新电池上去,故障依旧,遂来找我。

板子放手术台,习惯性的打了3V,5V,12V的对地阻值,发现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短接绿线黑线能强行上电,因此排除主板短路的可能性。
经过一番对比检测,发现3VA这路待机供电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左右,而这板子,才1.99V,2V的样子,这明显是偏低。断电,打这路供电对地阻值,是700欧姆左右,符合正常数值范围。

3VA这路供电由PCH附近的UP0111,把ATX_5VSB转化得来,查UP0111条件,1脚和3脚均有5V左右的高电平,2脚接地正常,4脚反馈0.8,5脚输出1.99。
为了确保是不是别的原件拉底,特地把输出到各个部分的走线全部割断

背部

再次上电测量,发现依旧是1.99V,那么好说,应该就是这路供电自身存在问题。
料板上找个UP7707来代换,完事后发现依旧输出1.99V,排除芯片自身问题,那么就在反馈端口部分,看图纸

R418这个10K电阻和R417这个3.16K电阻串联分压接地,把5脚输出经过分压后反馈到4脚FB部分,这里的计算公式是:(R418+R417)/R417 x0.8,把各电阻的具体阻值代换进去,就是(10K+3.16K)/3.16K x0.8=3.33V。

而实际检测发现,R418这个电阻,阻值才4.85K,代换进上面的公式,正好是2V左右。

替换件和损坏件

找个10K电阻替换完毕,3VA输出恢复成3.33V,点开机排针,顺利上电。

上CPU上内存接硬盘做系统,都毫无问题,板子算顺利修复。

网友A:
只要有图有过程有结果,我都会加分支持你!不能让你有付出没收获!!!!!!!

网友B:
要是我,阻值没问题就先换换芯片,,,割线后再来补好麻烦啊

网友C:
厉害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D:
要是散客的一般就直接该1117了

网友E:
学习了师傅的检修思路及故障判断!要是我就走弯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是散客的一般就直接该1117了

这这故障 懂这电路 修好比改更省时间。

网友:
好基础  学习了

网友G:
每天看看帖,我想都应该成高手了。

网友H:
基础扎实,秒修的节奏

网友I:
图片高清  思路清晰  排版润眼   完美帖子  加分必须

网友J:
电路分析能力强,思路清晰!不愧为版主大师!!!大家跟你学习了!

网友K:
反馈电阻阻值变小,造成3VA变成2V,学习了

网友L:
版主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M:
搜图UP0111的数据手册

发现这个VOUT的计算公式是除以R1,不是你帖子中的除以R2,再仔细看了下,才发现,我搜的图纸是UP0111-DS,不是你修的UP0111AMA5。
so,以后搜数据手册,数字后面至少得带个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你这样回复容易被说成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图有过程有结果,我都会加分支持你!不能让你有付出没收获!!!!!!!

谢谢对我的帖子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阻值没问题就先换换芯片,,,割线后再来补好麻烦啊

我是为了让大家看的懂,一步一步的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要是散客的一般就直接该1117了

我不怎么喜欢用别的件飞线,能原版线路修好就原版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师傅的检修思路及故障判断!要是我就走弯路了!

谢谢,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这故障 懂这电路 修好比改更省时间。

青杏说的有理。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天看看帖,我想都应该成高手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神就是大神,秒杀

算不上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础扎实,秒修的节奏

谢谢对我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高清  思路清晰  排版润眼   完美帖子  加分必须

谢谢对我的帖子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路分析能力强,思路清晰!不愧为版主大师!!!大家跟你学习了!

过奖,能对你有点帮助就心满意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反馈电阻阻值变小,造成3VA变成2V,学习了

是的,反馈电阻变质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版主思路清晰,加分

谢谢对我的帖子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搜图UP0111的数据手册

发现这个VOUT的计算公式是除以R1,不是你帖子中的除以R2,再仔细看了下,才发现, ...

是的,芯片定义最好还是搜索全称名字。毕竟带字母是有它的道理。就如同RT8120A和RT8120B就不能等值代换一样。

网友Q:
分压电阻变坏小,导至输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分压电阻变坏小,导至输出不正常。

是的,电阻变质了。

网友R:
这个是电阻的阻值变小 影响反馈了

网友:
学习了。。输出低了,原来是它坏了

网友S:
分压电阻引起电压不稳

网友T:
学习了,有图有教程,大神我们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是电阻的阻值变小 影响反馈了

反馈没有影响,还是0.8,影响的是自身设定,根据阻值的大小来决定输出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S:
分压电阻引起电压不稳

不是不稳,是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T:
学习了,有图有教程,大神我们支持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不怎么喜欢用别的件飞线,能原版线路修好就原版的来。

这样自己也舒畅点  没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U:
大神就是大神  修的不但好还要做到美观

网友V:
这里应该是电阻阻值变大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自己也舒畅点  没不必要的麻烦

我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神就是大神  修的不但好还要做到美观

这是修给同行,同行需要拿出来给人展示看,所以必须要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避免飞线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里应该是电阻阻值变大引起

10K电阻阻值变小,下分压电阻阻值未变,导致分压输出变小。

网友W:
看来供电芯片有问题先检查周围反馈电路才不会误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来供电芯片有问题先检查周围反馈电路才不会误杀了

反馈其实损坏概率是比较低的。一般来说先杀芯片都能好。

网友X:
现在主板都是这些小嘿嘿,,怎么找啊,,一个个拆下来量么??唉

网友:
引用 网友X:
现在主板都是这些小嘿嘿,,怎么找啊,,一个个拆下来量么??唉

要建立起强大维修质料储备才行。

网友Y:
简单易懂。谢谢了。楼主方便留个接货地址吗?手上有块联想服务器的主板需要维修。。。

网友Z:
一般反馈有0.8我都直接拆分压电阻打值先,不喜欢破坏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反馈有0.8我都直接拆分压电阻打值先,不喜欢破坏板子

也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Y:
简单易懂。谢谢了。楼主方便留个接货地址吗?手上有块联想服务器的主板需要维修。。。

还是算了吧,目前没多少功夫修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学习了,谢谢楼主。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B:
xiu修这主板费时多久    修这么多地方值得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xiu修这主板费时多久    修这么多地方值得吗

此帖目的在于教学和揭示原理。

网友AB:
引用 网友O:
此帖目的在于教学和揭示原理。

我这边修主板20 一片  十天半月才一片   我都不修了  矮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我这边修主板20 一片  十天半月才一片   我都不修了  矮

那看来你们那边台板维修量少的可怜。

网友AB:
引用 网友O:
那看来你们那边台板维修量少的可怜。

主板是  笔记本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主板是  笔记本还是有的

一般台板修的量都很少,笔记本比较主流点。

网友:
一般就直接该1117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AC:
只要有图纸和点位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只要有图纸和点位 基本上就可以搞定

是的,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很方便。

网友AD:
思路清晰  要我就修不出来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思路清晰  要我就修不出来了  学习了

谢谢支持,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E:
思路好清晰,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思路好清晰,很厉害啊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F:
真厉害,要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真厉害,要向你学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G:
有图,思路清晰。我都可以照搬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有图,思路清晰。我都可以照搬了。厉害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K:
现在不少机器断线的,应该是主板制作的时候太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不少机器断线的,应该是主板制作的时候太细了

细到不是问题,信号线肯定细,关键现在主板走线很多信号线走在比较易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反馈电阻阻值变小,造成3VA变成2V,学习了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H:
版主这技术可以去开个培训班了,让想学习技术的人学点技术,我以前就被水货讲师坑了

网友AI:
我就佩服你们,没图纸,没点位,一修一个准,真心觉得厉害。

网友AJ:
思天大神,为了像我这些刚开始学的好,真是劳心劳力,加油,另外,我怎么赏不了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版主这技术可以去开个培训班了,让想学习技术的人学点技术,我以前就被水货讲师坑了

一个好的老师,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同样需要扎实的理论,我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有欠缺。其实完全可以来迅维嘛。或者说迅维网校也行。
http://edu.chinafix.com/register?inviteCode=CAXC4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就佩服你们,没图纸,没点位,一修一个准,真心觉得厉害。

4层板完全可以凭跑线来找测量点,6层8层板就需要点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思天大神,为了像我这些刚开始学的好,真是劳心劳力,加油,另外,我怎么赏不了分呢

客气的,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K:
台板修的溜,有量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台板修的溜,有量也不错

是的,量比较多,那么修台板也是利润可以的。

网友AL:
版主牛逼,版主威武,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版主牛逼,版主威武,请收下我的膝盖。。。。。。。。。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阻值没问题就先换换芯片,,,割线后再来补好麻烦啊

版主这是为了照顾新手,让新手明白维修流程,版主用心良苦啊,我也通过看版主的帖子学到不少经验,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学习。学习。学习了。。。。、。。。。

你这样的回复,小心删贴被关小黑屋!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越看越过瘾,这技术杠杠的,那个能不能教教我?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O:
楼主的帖子必看 每看必有收获。。。。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AO:
楼主的帖子必看 每看必有收获。。。。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