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P8H61-M/BM6620-8/DP_MB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7-06-19):
一台华硕品牌机,主板型号为P8H61-M/BM6620-8/DP_MB,故障现象是不定时自动关机,在自动关机的时候屏幕上显示windows正在注销,保存设置,正在关机,就和正常关机的步骤一样,开关线去了也一样,测试到开机针在正常的时候和自动关机的时候电压均为正常值:3.3V,去掉硬盘也会不定时自动关机,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注意开机排针,如果有上拉电阻或者排阻,电容,最后全部更换,防止不良漏电引起的开机排针跳变,使得主板认为人为关机。

网友B:
主查IO到开关针线路

网友C:
看看,开关针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触发电路相关元件看下,问题就在这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开关针的电压是否正常

开机排针在自动关机时是3.3V,和正常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开机排针,如果有上拉电阻或者排阻,电容,最后全部更换,防止不良漏电引起的开机排针跳变,使得主板认 ...

开机排针到I/O之间有一个220的排阻,我换了也一样,准备换个I/O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查IO到开关针线路

开机排针到I/O之间有一个220的排阻,我换了也一样,准备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排针到I/O之间有一个220的排阻,我换了也一样,准备换个I/O试试!

220这样的排阻不会是上拉,上拉最起码是102这样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