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480适合新手

楼主(2017-06-19):
机器型号:G480
版号:LA-7981P
故障现像:加电无显有跳变
迅速拆机裸板触发上电0.95无跳变,初测各大电感供电正常,此时就想着能不能捡钱,刷了BIOS故障不变,加热显卡故障不变,那就只有一步一步来吧,开始测二级转换电压

当测到U3的时候问题浮现出来,一端1.5V正常,另一端0.3V,G极无控制电压,测Q4短路取掉Q4后对地阻值正常。可是G极还是无电压,此机不想再查下去直接飞线
触发上电,正常亮机到此结束

网友:
LZ技术好好的谢谢

网友A:
直接一坨锡把J1短接不就完事 还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小问题的话,还不要飞线的好。找到元凶,让新手可以学习的机会!楼主辛苦了!

网友:
缺CPU辅助供电,还没遇到过,不跑码确实要按时序查,楼主修机套路不错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会去连J1 简单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基本功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坨锡把J1短接不就完事 还看不出来修过

能修还是修好线路 相对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还是修好线路 相对好点

是的,主要是他最后还是飞线跳过芯片控制,飞线不好看 还不如J1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