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开机掉电

楼主(2017-06-19):
a42j开机掉电或不定时掉电取掉io旁边一个电阻即可,已经修好了好几台,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A: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是通病吗

算,好像很多这样子的板掉电一般取掉都会好

网友B:
这么没有版号啊?????

网友:
这个电阻好像是和EC复位有关。

网友C:
像这种的通病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原理 和电阻的作用

网友:
这个电阻干嘛用的  求普及

网友:
华硕排阻门确实多,K42J这个机子问题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没有版号啊?????

板号因为没拆开整机所以没拍不好意思

网友:
?那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华硕的排阻虚焊的多

网友:
电阻怎么了?阻值变低了吗

网友:
这机器的 BIOS也是问题多

网友:
感觉是人为的

网友:
终于看到了,

网友:
ASUS的通病 ……

网友:
能问下那是什么信号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号因为没拆开整机所以没拍不好意思
好吧

网友: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2017-09-29):
是通病吧 就像LX的一款板子的桥片上的电容故障一样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学习了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同样的就可以试试看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用,取下来就可以了,碰到了试一下。

网友:
asus 机器好几个通病呢。。。。。。

网友:
这个小电阻是干什么用得楼主也不明示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请问那个电阻是什么信号?

网友:
很好的帖,收藏了,
,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这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电阻是控制啥信号的?一般这个机器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K42已经进入老年期了

网友(2017-11-17):
正好碰到一台,拆了试试,希望能好。

网友:
原理是啥,这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
通病就是好。先记者。以后好秒啊。。。。。。

网友:
不会吧,这个电阻也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好像很多这样子的板掉电一般取掉都会好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学习了,维修界的福利,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前几天客户送了一台k42j的机这个器故障就是掉电,看到了帖子就去好了试了一下结果修

网友:
挺好的经验 ,下次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的通病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原理 和电阻的作用

同感   不然感觉就像一个妹子脱了衣服不让碰

网友(2019-12-13):
这个都行   为啥哟啊去掉那个电阻 原理是啥?

网友:
这个电阻原理是什么

网友:
我试了这个方法确实好用!节省不少时间,希望楼主说出为什么去掉这个电阻!其中的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最好!

网友:
这机器没遇到这种问题的  刷BIOS好的多

网友(2020-05-10):
感谢分享,虽然k42修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