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60第一次触发关机后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6-19):
接一台戴尔5560故障是第一次插上适配器可以触发进系统后正常关机后只要不拔适配器就不能再次触发,或是长按开关8秒也可以再次触发,首先刷了BIOS可问题还是一样,后测EC工作条件PWRSW幅度正常,第一次触发PWRBTN可以抬高,RSMRST可以抬高,不触发时候这两个信号不抬高 ACIN正常LID正常,EC换过没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指点

最新进展是这个机器的问题已经找到,上次说的时候还有一条没说清楚,想要不触发必须是进系统后正常关机才会不触发,如果不进系统或不装硬盘用开关关机是可以触发的。最终问题出在了温控电路上,能触发的时候这两个信号在待机是后是无电压的,不触发是这两个信号有0.44V的电压,当我拆掉声卡功放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查查是不是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先换换晶振看看

网友:
都试一试吧  这问题 不好说

网友:
这种查rtc 电路

网友A:
把开机线直接飞线到IO 将IO脚翘起……

网友:
改线路提高

网友:
哈哈6L的方法可以试试,这样就不会造成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开机线直接飞线到IO 将IO脚翘起……

不管触发不触发,开关脚高低幅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B:
BIOS刷一个看看,,可能是定义脚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一个看看,,可能是定义脚 错

刷过了不行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用电池也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EC不带程序的话,可以试试6楼的方法。

网友:
有保护了没哦

网友:
有可能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要查下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那就按不触发的条件查

网友:
最后一个图好像不是功放芯片不装声音也正常谁知道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