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无核显电压,求助

楼主(2017-06-19):
型号为GV-N65TOC-1GI V:2.0
      核显电压0V,显存电压0V
  供电芯片UP1605Q.此芯片应该查第几脚(顺序)和脚电压多少为正常
         不了解时序请多多帮忙。芯片供电有12V.5V,开启1V

网友A:
换供电芯片UP1605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供电芯片UP1605Q.

已经换过了,情况一样的

网友:
想帮你还要下载分?下次剪图出来!有图还看一下,帮不不得到另外说,没图的话你自己看吧

网友:
假焊的时候怎么测出来的呢

网友:
在线等,大神指教

网友B:
先显存还是先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显存还是先核心

先核显再显存

网友:
测量下核心阻值 是否短路

网友:
建议先加焊下核心有时会有虚焊造成无供电!

网友:
你还要下载分?下次剪图出来!有图还看一下,帮不不得到另外说,没图的话你自己看吧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没有图片的话不太好找吧

网友:
vid可有电压?

网友(2017-10-13):
谢谢楼主了,终于把我的650修好了

网友:
无供电不要加焊加焊必坏的更严重的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学习一下,楼主的好了没有

网友:
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先查看周边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好

网友:
拍个显卡背面图片来,然后@我,这个芯片是容易坏的,

网友C:
技嘉有时候集显不显可能是BIOS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有时候集显不显可能是BIOS问题呀

资料都没得

网友(2017-11-13):
换供电IC试试看咯

网友:
换了应该会好

网友:
供电有,EN有,不出控制,直接换芯片就行了

网友:
建议先修显存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