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6VV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6-19):
ASUS N56VV USB不能用,测 USB 对地阻值 有两组USB口 短路,一组直通PCH桥,一组通 U5207

这里 U5207拆掉,两边数据线用飞线连接,换掉PCH,修复。记录一下。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USB用不了的  打值不正常 就要换桥

网友:
华硕的主板现在都没图纸了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感觉像是OC#限流的……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南桥坏……也有高手可以不换桥就能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换桥

网友:
小修了,问题不大

网友:
都是换桥的

网友:
量一下USB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感觉像是OC#限流的……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南桥坏……也有高手可以不换桥就能好的。

PCH 有一组USB数据对地短路了,不换你这组USB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CH 有一组USB数据对地短路了,不换你这组USB能用?

桥一般有多组USB的 这组短路 可以找一组 没用采用的正常的 ……

网友:
看到上次有高手发的贴子,一个把USB不好用的话,断线把读卡器芯片的USB数据线接过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