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级维修风扇不转

楼主(2017-06-19):
接到台电脑版号um7开机风扇不转拆机测得风扇供电没电压打了下对地值发现对地短路,应该是电容短路拆掉C133还是短接着再拆135好了不短了上电发现还是没有电压测量发现+5V_FAN这个信号芯片脚位是有电的从芯片脚位飞线,上电OK维修完成

网友:
不能发手机拍的图。。。。。

网友:
这样成常转了

网友:
这线飞的真他妈丑

网友:
怎么飞这么远,设计的就不合理。

网友:
我飞的是他原来的信号的还是受温控控制的

网友:
小伙子。聪明呢……这样就把钱钱搞到手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换完南桥换北桥  之后换主板 哈哈

网友:
不必这样飞

网友A:
短路解决   直接常转  多好

网友:
直接改成常转

网友:
飞线是飞得比较远

网友:
你飞的线太长了吧。

网友:
不从那边飞就改常转了

网友:
常转噪音大 一般客户不接受的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学习了  顺便加加分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就近搞个5V接上呢

网友:
别管是不是傻瓜式 ,能分享出来这一份心意很值得表扬

网友:
哈哈,客户能接受 收到钱就行了,,,

网友:
呵呵,飞的是有点难看,这么远

网友:
收到钱就行

网友:
芯片和接口离得好远。。

网友:
这说白了就是开路了造成的风扇不转,仔细看下图纸,风扇与芯片之间应该还有限流电阻之类的元器件,应仔细查查避免飞线,当然查不到的话飞线时最快速的维修方法。本人前几日接修一台西门子的工控机,机箱风扇不转故障报故障代码02,此故障代码此型号工控机专用代码,此故障凭先前经验是风扇坏的多,拆开机箱果断换掉新风扇故障依旧,风扇供电正常,脉冲方波义正常送到IO,后来换了IO才修好,代码恢复00,故障修复。

网友:
飞线飞的好丑啊

网友:
这飞线飞的。。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一根红线牵两头

网友:
大神苹果修的很溜嘛。。谢谢分享。。

网友:
风扇很少遇到因为缺少供电不转的

网友:
接个5v跟地不就好咯,最好用USB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解决   直接常转  多好

电容短路还有版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