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触发电流到0.4A 就掉电

楼主(2017-06-19):
  我手里有一台HP4416s的机器  触发之后电流0.4A 就掉电, 掉电之后 还可以触发也是到0.4A 掉电    请问各位大神求教从哪里下手。

网友:
0.4A电压没上完。应该CPU电压都没有。

网友:
就是没有CPU电压  但是+VDD_CORE这个电压有1.05V左右   我是新手  可以指教下  接下来如何测量 从何修起吗?

网友:
有点晕了   你说的 CPU电压没有   VDD_core不就是吗  记得这个机器有通病 内存供电芯片开启有问题 你看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  经过我测量了下  最后把CPU 取下来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也跳变到0.86A左右   只要把CPU上上去  电流就还是0.4A 就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一个CPU就行了呀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不就行了呀

网友:
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