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4416S

楼主(2017-06-19):
HP4416S 触发电流到0.4A 就掉电
掉电

网友:
请问下谁 给我个思路 如何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客户着急换板子了不值钱

网友:
CPU 坏了么?

网友:
刷BIOS看一下

网友:
cpu供电有吗

网友:
看看显卡上管烧没一

网友:
0.4a的话电压应该都出来了,测量一下pg等看看是不是那个信号引起的掉电

网友:
电流没出来完就掉电,基本上是有供电输出短路。

网友:
供电不全吧

网友:
这种情况要查PG,PG没有会掉电的

网友:
你能说的再简单点吗

网友:
太简单了,掉电的引起的多了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用风枪吹一下北桥~~~~~

网友:
显卡供电上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