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华硕z53u 板号F3u 待机有没有3 5v?

楼主(2017-06-19):
不触发 开关有3.3 不知道待机有没有3 5v 换过3 5v供电芯片也不行 怀疑是不是bois问题 小白求解
华硕

网友:
维修本着由简到难 BIOS可以先刷看看 5V供电要触发后才出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我看到就怕,对时序不了解,点位查起来头都是大的。。。。。

网友:
我修华硕的机器也是头痛

网友:
我大概提供一丢丢我的思路吧,3.3v有没有3v5v,有可能是后出的,也有很多bios导致不触发的,先软后硬,查各路条件,供电,开启,线性,反馈,乱查一通,哪路没有往前查,查到芯片供电开启有了没有输出就换芯片,ec同理,献丑了,我也是瞎搞的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可以先刷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怀疑就刷一下试试

网友:
华硕好多不标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