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I2241WA花屏通病问题

楼主(2017-06-19):
单位的一批显示器 LI2241WA陆续遇到3  4台了  都是花屏  有的是白屏 有隐约的竖条   有的是花屏  都是BIOS造成的  有的是BIOS程序坏  有的是BIOS芯片坏  效应错误    论坛看到有BIOS   我还是把我的BIOS上传一下   有显示图

网友:
先收藏了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修显示器少,没遇到过花屏跟BLOS有关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BIOS ,还是屏上的BIOS

网友:
你是乱说的吧,花屏,白屏是BIOS的问题,你思路不对吧。你是来骗分的吧。

网友:
没碰到过花屏,刷BIOS好的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屏型号,板号都没有呀

网友:
大神苹果修的很溜嘛。。谢谢分享。。

网友:
这都被你看见了.............................还小心账号

网友:
先收藏,以后还是用的做。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花屏与BIOS有关的.

网友:
怀疑骗分的,还真没碰到过花屏白屏刷BIOS好的,搞不好是屏线松了,拆拆装装无意间重插屏线好了,以为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花屏,白屏和BIOS有关吗?不会吧!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没见到过BIOS坏花屏,有机会见了显示器试试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拆装的时候重新插排线好了,,联想显示器是排线问题多。

网友:
这思路怎么想都不对啊,花屏,白屏跟BIOS没关系吧,你要说灰屏,接信号无显示与BIOS有关系,这我还信点

网友:
这个是没有见BIOS坏花屏的,屏线和屏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