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丹佛斯FC051变频器主板上的原件型号

楼主(2017-06-19):
为了学习修理变频器,在闲鱼上买一个丹佛斯4KW的变频器,打开看少几个件。其中有3个好像是驱动IC,20脚的,在网上没有查到型号,谁见过这个板?最好能有这个变频器的原理图

网友:
怎么上传2次还是没传齐图片?是网络问题?而且还发出2个贴。

网友:
路过看盾,不懂

网友:
型号是FC051Pk0te。。。。。

网友:
这张图片上20脚芯片(实际18脚,少2脚)

网友:
有知道型号的吗?

网友A:
怎么看不想后来拆下的,像是出厂就没装,图片有点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想后来拆下的,像是出厂就没装,图片有点不清楚

肯定是拆的,手机照的不清楚。芯片7楼有,7楼图片是淘宝找的,是1.5KW的,我的是4KW的。这个芯片特殊,15、16脚没引线,20个脚,没查到型号,分析是光偶类器件,1、2脚与CPU(M3062)连接,一个是IN,一个是OUT,好像是驱动IGBT和电流检测用。就是在百度用N个关键词也没有搜到具体型号。

网友:
经过N次百度都没有查到,昨天在淘宝N次搜索,找到一个一个2ED020I12-FI的芯片应该就是这个,

有空淘宝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订货换个先试试

什么图片,图片怎么打不开?

网友:
元件回来了

网友(2017-07-29):
元件焊上,加电报警,代码AL14-接地、AL16-电路、AL29-散热器超温。重新拆开未发现问题,上网查找说必须复位,按on/reset无用,同时按下ment、datd、reset键加电AL14、AL16复位,AL29 还是复位不了。是不是报警电路有问题?或IGBT模块上的温度传感器问题(IGBT模块买的二手的)?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
还真是模块的NTC坏了,不知道买时就坏的还是通电烧的。二手的买时没有测 NTC。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东西上用到的,空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东西上用到的,空调吗

电机调速用的  ,空调也有,不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