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19):
戴尔版号ZQZ接到先打了下电感对地值正常上电3V和5V都有接着测量了下按开关的高低高跳变是有的查EC的待机条件发现EC待机供电AVCC没有测对地值为2,断开L41拆电容拆了292和290还是短路把AVCC信号EC的102脚挑起测量不短了EC短了买芯片,现在芯片还没到过两天换好了EC再继续发

网友:
期待楼主下回分解

网友:
换EC好了吗?

网友:
换ec肯定会好的

网友:
路过学习,作为参考

网友:
可以先烧机,看看在有没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EC都没装上去就发表了。

网友:
有短路 基本可以判定是ec了 楼主换好了没

网友:
刷bios解决问题了?

网友:
刷bios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