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19):
不插显卡集成能亮,插显卡就9A bios刷了
显卡

网友:
查条件显卡的

网友:
假焊的时候怎么测出来的呢

网友:
9A是诊断卡上的代码还是说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A?

网友:
BIOS里面调一下显卡设置

网友:
看看PCIE插槽边上的耦合电容正常吗

网友:
我碰到过是显卡座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下接口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后细心看下显卡接口有没有问题最后打下接口边上的电容的对地值是否一致

网友:
此代码的含义是:屏蔽备选ROM设备。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不行查显卡接口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容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擦擦显卡 显卡插槽 打显卡16对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