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52g 公共点跳

楼主(2017-06-19):
acer v5-552g 公共点乱跳 ,不触发,怎么修?
不触发

网友:
公共点不正常 自然会不触发 先修公共点 保护隔离

网友:
先修好保护隔离吧,测量一下保护隔离为什么会跳

网友:
公共点跳 要么有微短 要么隔离管导通不良 查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 修的这个 是开机电流0.6 上下 就是不过内存 内存 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