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25c

楼主(2017-06-19):
一台华硕笔记本 上网本  不通电 拆机看看待机 150  多  明显是有短路  待机芯片发烫    芯片是8239    换了一个  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

网友:
可能是 3.5v短路了 用烧鸡大法烧一下

网友:
先修待机 看看线性 等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量一下待机3v 5v的对地阻值和ldo线性的对地阻值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EC 坏了不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   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   多数都是芯片控制产生的供电有短路 例如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