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DA0ZQ1MB8D0 REV D BIOS

楼主(2017-06-19):
ACER 4745G DA0ZQ1MB8D0 REV D BIOSHM55  BIOS   和  EC BIOS    都是好的放心使用!

BIOS EC BIOS.rar

HM55 BIOS 4MB.rar

网友:
独显  216-0774007

网友A(2018-05-14):
谢谢,刷亮了,刷了好都不行。下载分都浪费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刷亮了,刷了好都不行。下载分都浪费好多

我一般发贴,都是测试过的完全OK的才发的,必须亮!

网友B(2018-06-29):
你这是 什么显卡007  还是 什么型号。。不然 显卡驱动安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 什么显卡007  还是 什么型号。。不然 显卡驱动安装不了。

机器修好后,早给客户了,帮不到你了!!不好意思!!!!!!!!!!!!

网友(2019-04-08):
刷了 开机风扇死命不转 怪事 原来不开机风扇转的飞快

网友(2019-06-23):
版号一样就能刷吗

网友C:
型号 板号,一样就能刷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 板号,一样就能刷的,
是的

刷了之后能用但是风扇长转,自己搞了个合并新ME的bios,刷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