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导通比

楼主(2017-06-19):
我想求助N沟道或P沟道场管是由G极电压大小来决定S极或D极的输出电压大小吗?

网友A:
如:N沟道管来说如D极19V G极2.6V S极怎以也2.6V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N沟道管来说如D极19V G极2.6V S极怎以也2.6V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这是电压控制电流的元件
GS之间的电压控制DS之间的电流
你举的例比较奇怪。正常的话G极2.6V,S极应该会低于1V的。假如管子没坏的话

网友:
对于N沟G极电压应大于或者等于其隔值电压才会导通,导通的强弱与G极的电压高低成正比。P沟则刚反。

网友:
百度一下嘛  都有的 场效应管 这个有比例吧

网友:
gs之间的压差来决定ds是否导通

网友:
这个你需要连接下原件的具体特性和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