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Y470艰难维修

楼主(2017-06-19):
拿到机子不跑吗  拆机子发现进水   洗板 烤完   之后  显了几次后就不显了  电流 0.7A
LA-6881P 1.0  量U2 2脚与4脚电压都正常   之后本人就掉进坑里了  坑了两天  刷了无数的BIOS  在纠结要不要做南桥  然后我就量了下无线接口22脚 发现复位没出来  没道理啊  U2 明明出来了
查到U60 第二脚没有 再查 发现是由PLT_RST#分压出来的  但是PLT_RST# 这边并没有3.3  但U2有   心里一喜  断线了   连接机子亮机

网友:
差点让客户换板了  幸好坚持下来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柳岸花明又一春啊。。。。必须加分。。。。

网友A:
换板不是更好吗,到时可能还赚了一块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不是更好吗,到时可能还赚了一块板呢

那也要 客户要换

网友:
试水的机子只用仔细找,基本能搞定

网友:
进水板维修不易啊 必须很细心研究才能被免误杀。

网友:
怎么样才能加分给楼主?

网友:
飞线搞定,进水机就是要细心的搞才行呀!

网友:
进水的一般多观察有时候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我自己的 本就是Y470

网友:
今天刚卖给同行

网友:
进水的机子是要多注意断线之类的。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加油

网友:
进水的机器烦的就是断线 有些当时是好的 用一段时间断线返修 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