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70x节能版不无复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6-19):
a770x节能版拿到手通电,能触发,无复位,量内存供电1.5正常,再量VDDA2.5V也正常接着CPU供电,不正常,0.4几左右。
看芯片是RT8855。

找了块料板刚好有一个8855直接换了就OK了

上图

亮机BIOS

网友:
假焊的时候怎么测出来的呢

网友A:
楼主到也爽快,条件不查直接就换,不过幸好是修好了。

网友B:
没修过 是芯片坏导致的 输出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也爽快,条件不查直接就换,不过幸好是修好了。

这种换芯片比查条件快。EN供电角没什么问题。FB脚是跟11脚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 是芯片坏导致的 输出低

芯片坏输出低和没输出的很多……。特别是内存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换芯片比查条件快。EN供电角没什么问题。FB脚是跟11脚相连的

看来你也是查了EN这块,我还以为你啥都没查直接就换。

网友:
网校=迅维内网?

网友:
看来很多高手都是查下供电和开启就换芯子,不行,再绳才

网友:
刚才打错字,最后两个字应该是细查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修的多了 估计简单测下开启 和供电信号  就直接干的芯片

网友:
开启EN 主供电!!最基本的!

网友:
我对于主板换CPU芯片  没几块能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查下en供电 升压  就换芯片了

网友:
看完评论才知道楼主还是查了基本条件的

网友:
楼主到也爽快,条件不查直接就换,不过幸好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