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2G开机显示LOGO慢

楼主(2017-06-19):
ACER V5-572G        版号是DAOZQKMB8EO REV:E      开机显示ACERlogo很慢,有没有合成的BIOS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论坛有啊,不然就去淘宝 10快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啊,不然就去淘宝 10快搞定

论坛你下载的都是开始很慢才显示LOGO的,下了好多个都是这样

网友B:
有些BIOS就是这样子 要原厂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BIOS就是这样子 要原厂的 哎

就是没找到原厂的,痛苦,客户说之前开机很快的,现在这么慢,不接受

网友:
这情况只能某宝买或者自己合成。用没有上过机的ME替换掉原机BIOS里的ME部分就OK。

网友C:
自己也可以再编程器里修改 不过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也可以再编程器里修改 不过麻烦点

怎样修改?我不知道怎样修改,可以教下我?

网友D:
论坛有合成BIOS的教程  不过是华硕的 可以参考着修改试试 嫌麻烦的话直接去马云家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合成BIOS的教程  不过是华硕的 可以参考着修改试试 嫌麻烦的话直接去马云家买一个吧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可以去淘宝上找,,。。。

网友:
资料论坛应该有的 直接搜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