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戴尔奇怪问题 10小时就坏

楼主(2017-06-19):
戴尔版号:13269-1,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刷了BIOS好了,用了一天后客户说又坏了 于是插电流表 待机就0.1A 经查 51225坏,换了以后 好了 又拿走 这次回来还是51225坏 这*脏话*气人不 求助 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
51225发烫不?线性输出是不是有过载

网友:
芯片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
可能不是芯片的问题多注意外围电路

网友:
可能只是凑巧51125坏了 你先换一片看看

网友:
换上后,它本身是否太热,,。

网友:
一套加上MOS管换掉

网友:
坏51125是说明有地方微短路

网友:
示波器抓下三五伏 自举正不正常

网友:
修好待机后 测测 待机是否正常 是否发热严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