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R17E能用SR17D代用

楼主(2017-06-19):
今天修了三星一台,桥坏了,手上没有SR17E ,就找了一个SR17D的试了一下,固然可以,就是开机显示慢,其他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然后 换了 改的ME的bios  就是半小时掉电!

网友:
开机慢,要把BIOS里面的ME换掉。

网友:
这个可能要刷程序,,。。。。

网友:
SR17E代换 SR17D成功过   这种代换 有些机器似乎不行

网友:
我用sr17d代换过sr17e没有问题 有些好像要写BIOS

网友:
我有个苹果的   不敢代换   害怕出现问题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通用的,代换能显示 但怎么样就是抓不到硬盘,亲自遇到过

网友:
可以代换,听卖芯片的说有的事加密的,但是可以用

网友: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