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V5460不能从MSATA引导启动,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BIOS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2017-06-19):
V5460 ,在BIOS里能认动MSATA硬盘,进PE也能认到,装好系统之后,能从U盘引导进入系统,但摘下U盘就不行了,启动选项里没有MSATA这个选项哦

网友:
怎么没人啊,BIOS都刷了

网友:
看分区有没有激活

网友:
不要GHOST,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下试试

网友A:
前几天遇到过,要把intel 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改成ATA

网友:
没有试过其他人说的办法,如果机械硬盘也在,那一定可以从机械硬盘引导固态硬盘。这个方法我在其他机器试过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遇到过,要把intel smart response technology改成ATA

这个方法应该可行,就到让MSATA固态硬盘从RAID加速盘变成普通模式,从而BIOS就让固态引导

网友:
可以改一下硬盘模式试试看

网友:
硬盘引导模式,是MBR还是GUID要清楚对应。另外有些机器有Intel的RST快速启动,就是把固态作为机械的缓存盘。如果想用固态做启动盘,那么必须改成正常的模式。比如有的机器是打开或者关闭,有的是RAID改成AHCI。

网友:
楼主潜水多久了,金币把你逼出来冒泡啦

网友:
搞定了吗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