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 求组 DELL 5348 3340 两机型BIOS 能否互刷?

楼主(2017-06-19):
各位大师 求组 DELL 5348 3340 两机型BIOS 能否互刷?

我看了下 主板差别都不大 ,芯片组什么也都一样!

因为 现在 3340 BIOS 没有SATA1 的接口 设置 主板上硬件是有的, 5348就有! 所以我想 是否可以通过刷搞版本 bios  来实现这个功能

请大神看看!!!

网友A:
论坛上没有这个程序吗 你看芯片组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没有这个程序吗 你看芯片组一样吗

芯片是一样的 主板上硬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一样的 主板上硬件都是一样的

那就试试呗 看能不能跑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呗 看能不能跑马

就怕刷上去 开不了机就倒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刷上去 开不了机就倒霉了 !

你把2个程序都备份 是对调一下 不会破坏程序

网友:
没搞过 ,这个有点 麻烦 !!

网友C:
把原机备份,刷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原机备份,刷下试试就知道了。。

这个要拆机备份么?

网友:
你就刷一下试试呗!你有条件能作到。

网友:
不确定能行……建议把两个BIOS都读出来……存一份再来做,弄不好还可以再 刷回去……不然两个板子都弄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影噶是不可以的

网友:
BIOS备份,再刷,不行的话还回去。有主板版本号的,最好版本号一样才刷

网友:
2个机器的BIOS都备份下,怕破坏原有BIOS结构的那就找个容量一致的新BIOS芯片来刷,再焊接上去看看情况。

网友:
要板号一样吧

网友:
原程序备份好后,可以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