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52G 请问是开机后才出3 5 V 的吗·

楼主(2017-06-19):
   E1-451G 是不是开机后才出3  5v的呢  我查了一的51125可以代换的· 装上去3 5V 是出来了不过待机上的0.8不开机  偶然可以开机入系统都正常· 难道这也是通病吗 有人遇到过的吗

网友:
看看待机电压的控制脚EN,一般的51125,51123,往往待机就有3.5V

网友:
待机就有3V 5V

网友A:
你的板子都上电到0.8了 可以考虑 修不亮机了 待机估计已经正常

网友B(2017-07-19):
有维修结果了吗?有回复就说说恭恭敬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维修结果了吗?有回复就说说恭恭敬敬

没有搞好··最后还是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都上电到0.8了 可以考虑 修不亮机了 待机估计已经正常

写少了一个零   是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