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30P,开机上电电压都正常,屏隐闪,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6-19):
联想U430P,开机上电电压都正常,屏隐闪,求维修思路
测量3.3V时有时无

网友:
屏隐闪,是什么意思?是隐约显示但闪烁?3.3v是哪里的3.3v,屏上面的吗,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看3.3开启信号是不是出问题  屏型号一般都可以强接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复,是I/0换了

网友(2017-08-24):
是it8587e坏了吗?it8587e带程序吗?

网友(2019-11-24):
请问这个IO带程序吗?

网友(2022-04-30):
屏线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