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5 不显示

楼主(2017-06-19):
           la-9911p 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以为显卡问题换显卡一个样   bios刷了还是一样   难道是cpu有问题吗  哪位大师给点提示呗

网友:
为什么不先检测是不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或者屏接口。

网友:
北桥干一下试试看。

网友:
屏码片的供电3V正常不? 连接屏的EDID_DATA和 EDID_CLK 信号有波不?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提供的测试数据不能判定U问题  在查下 屏 屏线等

网友:
先测屏接口的电压和信号是否正常,然后判断是屏  还是主板的问题。冒然换显卡不太好吧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外显内不显。。往往不是显卡的问题,都是一些信号或者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