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480 LA7981P 点位图

楼主(2017-06-19):
谁有G480 LA7981P 点位图  机器进水 有断线

网友:
在线等  兄弟们给点力啊

网友:
没有点位,有图

网友:
这个板子只有图纸……没有点的……如果是断线了……只有飞线。经验维修

网友:
有图纸吧!

网友A:
只能对着图纸 慢慢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在哪?

我是在找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对着图纸 慢慢找了

图纸是有 但这主板上没有配件位号 有图纸也对不上啊

网友:
图纸是有 但这主板上没有配件号啊 有图纸也对不上啊

网友:
图纸有 没有点位 同求

网友:
仁宝的点位图可遇不可求啊,这个机器目前只有pdf图纸

网友:
迅喂里面有图纸啊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点位不要想了,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不要想了,跑线吧

哎  只能慢慢摸了 主板上没有配件号 有图纸都没用

网友D: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就换板吧,

修好了 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