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7MA-D2H-B3重启维修

楼主(2017-06-19):
朋友给了一块技嘉GA-H67MA-D2H-B3坏板,说拿去维修店没搞好,故障是不断重启。拿到主板后,观察到主板的串口芯片拆了,BIOS芯片焊过,看来是二修板,心想不好搞。
此主板没有PCI插槽,只能乖乖测电压,大家都知道技嘉爱坏VIN2,3,首先测量IO126脚2.93V正常,127脚4.23V 高压异常,正常也应该是2.93V。测量与127脚相连的分压电阻,分别是R66和R63。10K电阻正常,30.9K电阻只有5.4K的阻值

因为手上没有30.9K的电阻,就找了个61.9K经计算器计算只需换上20K的电阻就能出来正常电压。

换完后电压VIN2电压正常了,但是主板还是不断重启,二修板果然不好搞。看到焊过的两个BIOS芯片,心想会不会两个BIOS都坏了,遂把两个芯片拆出来上编程器,刷完焊回去后,主板正常亮机了。OR压力测试24小时没出现过断电重启,主板算是修复了。
咨询下大神们,维修时不小心把IO的128脚搞断了,也就是VIN1,对主板稳定性会有影响吗?

最后附上此主板图纸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楼主好有神力呀

网友A:
IO128脚VIN1断了,不影响稳定性,只要测试时没问题时就以后都没问题

网友B:
技嘉爱坏VIN2,3,!这是检测电压吗?

网友C:
IO的128脚看图纸是VIN1电压输入,也就是3.3V输入检测,你进BIOS后查看下3.3V这路检测是否正常。结合日常使用,是否存在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128脚VIN1断了,不影响稳定性,只要测试时没问题时就以后都没问题

谢谢大神热心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O的128脚看图纸是VIN1电压输入,也就是3.3V输入检测,你进BIOS后查看下3.3V这路检测是否正常。结合日常使 ...

使用了几天暂时没发现异常,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爱坏VIN2,3,!这是检测电压吗?

是这样的,检测12v和5v

网友:
又是技嘉的12v5v检测的问题

网友:
技嘉的12v检测电压异常很多是上电保护,你这个是重启,有点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了几天暂时没发现异常,谢谢你的详细解答

暂时没异常就这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