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测试是好的

楼主(2017-06-19):
CIH61MI  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IH61MI V1.rar

网友:
工厂的吗

网友:
看也是自己备份的。

网友:
下载论坛的东西又上传有意思么

网友(2017-07-25):
这个主板 风扇 转一下停一下 时间长了  能亮机  请问什么问题,BIOS 刷过,桥加焊过,有人修过吗?

网友(2017-11-09):
可不可以用呀,是不是自己备份的????????????

网友(2018-01-20):
版本号写上啊,还有这本来就是论坛的bios。

网友(2019-02-21):
遇上了一块,试一下看能不能刷好。

网友(2019-04-11):
我的是联想的,能不能用啊??????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2020-04-17):
有没有CIH61MI V1.0的BIOS啊,我这个BIOS是4M的,不是V1.1版本8M的BIOS

网友(2021-06-30):
这个是好的吗?

网友:
我下载试试告诉你

网友(2021-10-20):
今天修到一片联想CIH61MI V1.1主板,故障现象:插电触发风扇猛转一下就停了,在触发在转停。测主板发现无CPU供电无+V_CPUVTT电压。测得CPU供电蕊片NCP6153MN:
10脚VCC:5V
12脚VRMP:12V
9脚ENABLE=VR_EN=+V_CPUVTT:0V(正常1.05V)
7脚VR_RDY:0V(正常3.3V)

分析:9脚和7脚不正常,看图纸9脚电压由U40产生,而想要U40正常工作其7脚的QN58\MN34三极管和场管控制,分别拆下来测量发现QN58损坏,找了一个三极管代换上去,开机有+V_CPUVTT电压1.05V出来了。但是还是转停继续查7脚VR_RDY是由MN28\MN29控制的,拆下来测量没发现坏看电路认为这个MN28可以拆除不用也行,只装MN29。装好后开机跑码“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