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定时蓝屏 有修好的没

楼主(2017-06-19):
G470 不定时蓝屏 有修好的没
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蓝屏问题只能慢慢查了 内存 硬盘 散热都看看吧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 只有主板的问题了 显卡加焊了 故障依旧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引起不定时蓝屏,CPU供电不稳定也会

网友:
观察什么状况易发作蓝屏。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头大的,要慢慢的检测

网友:
用集成试一下

网友:
就一个蓝屏 没有任何有用信息 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蓝屏就是计算机的中断报错 原因太多

网友:
重做系统呢,换硬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你看看我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390

网友:
蓝屏问题如果不是硬盘 内存 那就麻烦了

网友:
查南平代码多少

网友:
我碰到过cpu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加焊下显卡再说!!

网友:
把显卡的供电电感拆掉,在3.5V供电附近,集显直接亮机。最好是再重新做个系统试试。几天前我遇到的也是不定时蓝屏,改成了集显。测试一天没蓝屏。

网友:
不定时的,,那难搞喽

网友:
求助不准确 可能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