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DELL 5460 在MSATA上装系统不能引导,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19):
DELL 5460 在MSATA上装系统不能引导,怎么解决,  不能在AMSATA上装系统吗?》  只能从U盘引导进入系统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

网友:
不可能吧,哪里没弄好?

网友:
这个故障百度应该有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过。

网友:
我不太懂 。。

网友:
分区表错误也有可能

网友:
越来越好了  真的可以先留着下次用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是win10还是win7系统?重新分区做win10系统试试看

网友:
分区 BIOS设置吧

网友:
重新分区做win10系统试试

网友:
之前是什么系统?可能是硬盘格式不对。

网友A:
确定是MSATA 接口吗?无线网卡接口是不引导的,还有分区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MSATA 接口吗?无线网卡接口是不引导的,还有分区重做。

是的,总共两个这样的接品,一个是无线网卡的,一个是64G的固态硬盘小板啊

网友:
只能装ufei 的win10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市bios没有设置好  你再百度一下

网友:
你把原来的硬盘去掉,但能不能引导。要是能,那就是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M5A78L LE 开机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