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开机瞬间150ma左右,待机83ma什么情况,修过黑触摸.....

楼主(2017-06-19):
6p开机瞬间150ma左右,待机83ma什么情况,修过黑触........大神们请分析分析  .......

网友:
大神在哪里  。  。 。。

网友:
出来把,    分析分析  . . 一个晚上跑60%的电   ..

网友A:
待机就有83mA说明你主板有漏电的,主要检查PP_VCC_MAIN线路,你手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的话,就测试各个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就有83mA说明你主板有漏电的,主要检查PP_VCC_MAIN线路,你手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的话,就测试各个功能 ...

手机都可以正常开机的。但是开机电流不对.开机瞬间触发170左右,  开机过后待机电流在83ma 。主要查什么供电 . 检测了功能都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机都可以正常开机的。但是开机电流不对.开机瞬间触发170左右,  开机过后待机电流在83ma 。主要查什么 ...

你开机时接一下开机键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机时接一下开机键看电流是多少?

165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开机时接一下开机键看电流是多少?

开机触发170应该可以考虑充电IC问题

网友D:
充电管,USB管这两个先查一下,我以前修过一个就是开机上200了,换了USB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管,USB管这两个先查一下,我以前修过一个就是开机上200了,换了USB好了

usb管我以前也搞过。  那是原装线不可以充电 ..  山寨的可以 。。  但是我这个原装线可以充电 。山寨的也可以的 . 充电管我换个试试看。

网友D:
USB出问题也有可能会引起大电流的,还有充电管,PP-VCC-MAIN就是充电管出来的,所以重点先查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出问题也有可能会引起大电流的,还有充电管,PP-VCC-MAIN就是充电管出来的,所以重点先查这两个

板子都可以正常开机的。就是开机电流不对。, 待机还有83ma电流,

网友:
加电漏电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机触发170应该可以考虑充电IC问题

检查开机后有3V电压的元件,如指纹供电、USB管理、指南针。

网友E:
这么多大神,楼主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大神,楼主应该修好了吧

   昨天晚上没搞。 今天准备开干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机后有3V电压的元件,如指纹供电、USB管理、指南针。

好的 。 我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开机后有3V电压的元件,如指纹供电、USB管理、指南针。

不过这块板子充电的时候会有电问题 ,    百分之10几的电,,  插上充电器瞬间百分之30   40 左右。 跟这个有关系吗?  还是电池检测脚有问题???

网友F:
待机就有83mA说明你主板有漏电的.先把漏电的故障修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就有83mA说明你主板有漏电的.先把漏电的故障修好看看

无重下手。 。

网友:
楼主 你整好了木有 我的 一个苹果5 待机0 一按开机键直接定到360

网友:
待机83    跑电还快  明显有漏电啊  修过黑触摸   把黑触摸拆了  看还漏不漏电

网友:
这个应该换USB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好了     。 原来是usb管的问题、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   以前遇到的usb管都是原装不可以用, 山寨可以用。 这个原装可以, 山寨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