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开机logo过后红屏

楼主(2017-06-19):
拆开手机压住CPU位置的正常进系统,求大师分析一下是不是cpu坏了还是cpu虚焊啦!

网友:
可能是上层问题吧?
我碰到过一个上层没焊好红屏的5c
不知道6是否同理

网友:
重做CPU 就好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cpu虚汗了。

网友:
好像逻辑码片也会引起红屏

网友:
CPU的问题还有必要做吗 风险大呀

网友:
做CPU是很考验手工的,楼主手工可以就重做下。

网友:
应该是CPU虚焊了,重新植锡CPU试试看

网友:
这明显就是CPU虚焊了   要拆下来重置了

网友:
应该是CPU虚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牛不认我,学校了

网友:
技术不好 碰到过  不敢搞